求大神解释三菱系类的ST语言

楼主(2020-11-08):
微信图片_20201108181232.png有大神科普吗,我计时器不用 if case for 的语句,条件不满就立马断开了,但是放进去 这些 if case 语句里面就条件不满足都断开不了

网友A:
在ST语言中,一般都是IF......ELSE.......ENDIF配合使用也就是满足条件执行某某语句,不满足条件执行某某语句

IF.....endif 满足条件执行后,定时器输出后一直保持,后面没有ELSE条件,无法把定时器复位,

你加一个ELSE语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2021-02-02):
引用 网友A:
在ST语言中,一般都是IF......ELSE.......ENDIF配合使用也就是满足条件执行某某语句,不满足条件执行某某语句IF.....endif 满足条件执行后,定时器输出后一直保持,后面没有...



十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