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压力表检测汽车空调?终于学会了!

楼主(2020-11-09):
  如何用压力表检测汽车空调?终于学会了!

  用压力表检查汽车空调制冷系统故障

  用压力表检查汽车空调制冷系统故障,一般分压缩机停止和运转两种状态。在压缩机停止运转10h以上后,压缩机的高低压应为同一数值,如果高低压所显示的数值不相等,说明系统内部有堵塞,应对膨胀阀,储液瓶及管路部分进行检查。

  当压缩机处于运转状态时,将发动机转速控制在1500—2000r/min,启动空调使压缩机工作,一般情况下,低压侧压力约为150—250kpa,高压侧压力约为1400—1600kpa。如果压力指示与正常值不符,则可按照如下方法进行故障诊断。

  1.高低压表的指示同时比正常值低。这可能是因为制冷剂不足,检查时,可发现高压管微热,低压管微冷,但温差不大,从视液镜中可以观察到每隔1-2s就有气泡出现。这时应检查有无泄漏点,补漏后再补足制冷剂。

  2.低压表比正常值低很多。这时,视镜内可见模糊雾流,高低压无温差,冷气不冷,说明制冷剂严重泄露。

  3.低压表指示接近零,高压表指示比正常值低。这时,空调系统常表现为出风不冷,膨胀阀前后的管路结霜。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膨胀阀结霜堵塞,使得制冷剂在系统中无法循环,此时应反复抽真空,重新添加制冷剂;另一方面可能是膨胀阀感温包损坏,造成膨胀阀未开启,此时应检查感温包。

  4.高低压表指示都过低。这可能是压缩机的内部故障,如阀板垫,阀片损坏,需要更换压缩机。

  5.高低压表都比正常要高。压缩机吸气管表面温度比正常情况下低,出现潮湿冰冷的现象(俗称出汗).由于膨胀阀开度过大,蒸发器内制冷剂“供过于求”,影响蒸发,相应的吸热量减少,造成空调凉度不够。此时,若膨胀阀开度可以调节应将开度调小;若不可调,则更换膨胀阀。

  6.高低压两侧压力均过高。这表明制冷剂过多,两手分别触摸压缩机进出气管,而且高压侧有烫手感,低压侧能看到冰霜,空调系统压缩机关掉电源停止运行后,其余部分继续工作时,在超过45s后,视镜内仍清晰无气泡流过,可以断定制冷剂过多,应排出多余制冷剂。

  7.低压表指示过高,高压表指示稍高。这可能是冷凝器冷却不足,如果用冷水对冷凝器进行冷却,压力表压力变为正常,则可断定是冷凝器冷却不足。如有这种故障,则在刚开空调时,制冷效果好,工作时间长了,制冷效果差。如果冷凝器的散热片堵塞,发动机水温过高,冷凝器风量不足,则有可能是风扇或风扇皮带出现问题。

  8.低压表指示为零或负压,高压表指示正常或偏高。冷风时而欠凉,时而正常,这种现象说明制冷系统中有水分或干燥器吸湿能力达到饱和,水分进入制冷循环系统,在膨胀阀小孔处冻结,溶化后恢复正常状态,此时应更换干燥瓶或反复抽真空以排除系统内水分。

  9.低压表指示较低,高压表指示过高。这种现象一般是制冷系统堵塞,堵塞常发生在制冷系统中通道截面较小的位置,易于堵塞的部件绝大部分处于制冷系统的高压侧,例如干燥过滤器,膨胀阀滤网等,而且堵塞现象一般是由制冷剂所含有的水分,尘埃等脏物造成的,堵塞部位经常有结霜现象。找到堵塞部位后,拆下堵塞的部件进行清洗或更换,堵塞严重时,应将制冷系统全部拆卸,分段清洗。

  10.低压表过高,高压表的压力过低。这种现象常常表明压缩机内部有泄漏,应更换或修理压缩机。

  11.济南压力表检测低压表略高,高压表略低。无冷气,压缩机吸气管出现凝结水分或有一层霜,可能是膨胀阀损坏,需要更换膨胀阀,充入制冷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