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1200-组态王跟Access数据库--⑨数据库查询

楼主(2020-11-09):
西门子PLC1200-组态王跟Access数据库--⑨数据库查询

组态王记录不同类型变量到数据库,和数据库数据查询到组态王界面

1.0 从左边栏选择表格模板,level1和level2分别设置整型和布尔型

2.0 设置记录本,要对应level1和level2,配置一个整形PLC变量count和Q0.5的BOOL量

3.0 这样正式运行的结果如图,level2都是1,因为当Q0.5为1的时候才触发记录,所有记录的时候都是1,而count变量是累加的,从0-9一共累计十次,就会出现如下的界面

4.0 做一个数据库查询

选择插入通用控件,点击KVADODBGrid Class,拉出表格

5.0 右键表格,属性,点击数据源的浏览,然后会出现数据源的链接属性,在提供程序的目录下,选择数据库的数据类型,Access数据库属于ODBC数据,选择后下一步

5.1 在指定数据库中,找到我们在计算机新建的数据库

5.2 输入要使用的目录,就是选择链接路径,然后按测试连接,如果能测试成功说明都填对了,然后按确定

6.0 回到表格的属性页面,这时候数据源跟数据库会显示刚才我们确定的数据库,表名称里面选择组态王的表格模板,然后下面有效字段可以添加,也可以调整顺序

6.0 然后设置一个查询数据库的按钮,如下图,在弹起时设置命令语言,

Ctrl0.FetchData( );

Ctrl0.FetchEnd( );

Ctrl0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表格名称,FetchData( )提取数据,FetchEnd( )为提取结束

7.0 保存,重启运行,按下查询记录就会看到如下的画面,数据库中的数据就会读取到组态王界面表格中

了解最新工控PLC,上位机,机器人,通讯等实例测试笔记~~请关注百家号或头条号--老王工控笔记

网友A:
慢慢的全是正能量,谢谢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