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在化工装置中的选型要点与使用条件

楼主(2020-11-09):
差压式变送器是应用最广泛的信号远程液位测量仪器。它通过测量容器内液柱产生的静压来计算液面的高度。

1。特点与优点
1)适用范围广,可适用高温、高压、高粘度、强腐蚀场合。

2)测量范围大。根据不同范围选择相应类型的发射机,在整个范围内没有盲区。

3)可靠性高,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维护费用低。

4)测量精度高。进口差压变送器的精度可达(+0.075%F.S.)传统的国产差压变送器的精度可(+0.25%F.S),有的可达(+0.1%F.S)

5)具有智能自诊断和远程设置功能。

6)信号输出多样化。可输出各种协议的标准4mA-20mA电流信号、脉冲信号和现场总线通信信号。

2、 选型要点

 1)对于量程(差压)<5KPa,测量介质密度变化超过设计值5%时,不宜选用差压液位变送器。

 2)对于易燃易爆、有毒性、腐蚀性、较粘稠、含悬浮颗粒、易气化、气相在环境温度下易冷凝等液体,宜选用

,包括双法兰和单法兰形式,双法兰形式用毛细管传导压力,两根毛细管长度宜相同,

形式适用于常压容器。

 3)对于易结晶、易沉淀、高黏度、易结焦、易聚合等液体,宜选用插入式膜片密封差压液位变送器。

 4)对于在环境温度下,气相可能冷凝,液相可能气化,容器内为高温高压的场合,当采用普通差压液位变送器测量液位时,应根据工况设置冷凝器、隔离器、平衡容器等。

 5)实际应用的差压液位变送器基本都需要做量程迁移。因此,变送器需带量程迁移功能,迁移量至少为量程上限的100%。在设计选型时就应考虑迁移量,尤其是密度比较大的介质,迁移量可能很大,要结合迁移量选择合适的变送器量程。

   普通差压液位变送器安装使用相对复杂,需要用导压管进行过程连接,还要在连接管路上设计放空和排污或者配套选用三阀组、五阀组,很多时候还需要对导压管路和变送器进行伴热。而选用膜片密封型差压液位变送器则可以简化这些问题,安装维护相对简单。因此,笔者建议在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优先选用膜片密封型差压液位变送器。

3、 膜片密封型差压液位变送器也有使用条件的限制

 1)过程温度,此类型变送器通过密封组件内的填充液来传导压力,常用填充液有200硅油、704硅油、氯化烃、甘油和水混合液等,每种填充液都有适用的温度范围,选型时应根据测量介质化学属性和过程温度选用合适的填充液。整体上看,当过程温度超过200℃时,选用膜片密封型变送器需慎重,如果坚持选用,需选用延伸型密封系统或热优化器,具体需和变送器制造厂确认。

2)环境温度,应注意填充液的环境适用温度,当环境温度低于填充液的环境适用温度时,毛细管需要伴热。EOEG装置中,由于EO易燃易爆,且易聚合,含EO介质的液位测量选用膜片密封型差压液位变送器。由于碳酸盐溶液易结晶,碳酸盐溶液的液位测量选用插入式膜片密封系统,插入部分和设备内壁平齐,插入部分的外径和长度根据设备管口的规格确定。装置中的锅炉汽包,操作温度在250℃以上,选用了普通导压管

,并在上管口处设立冷凝罐,同时对导压管进行伴热。

还有一种新型的差压液位测量系统ERSElectronicRemote,Sensor)电子远传系统,该系统由两台普通的压力变送器通过电缆连接(CAN通讯)形成一个差压测量系统,差压的计算由现场变送器完成,主表直接输出差压信号,只需要一个4mA20mA回路连接到主表,副表由主表供电。采用专利的同步技术,直接对主表进行差压零点调整,保证差压信号的可靠同步。ERS系统典型安装如图1所示。

 ERS技术是对传统双法兰测液位的补充,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用双法兰膜片变送器测液位时,如果取压间距过大,毛细管长度太长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毛细管过长时温度变化对测量精度影响较大,响应速度也会变慢,高温油在环境温度过低时需要伴热等问题。ERS技术恰好可以弥补双法兰测液位在这些情况下的不足。

4ERS系统适用于以下工况:

1)蒸馏塔、发酵塔等较高塔和塔具有较大的上下压力间隔,如大于6mERS系统可以有效地消除长毛细管测量误差,缩短响应时间。时间,提高整体测量性能。

2)大压差、小静压ERS可以通过测量压力得到压差。为了保证差压信号的精度,静压SP与差压DP之比不能超过变送器的最小精度要求,即(SP+DP)DP<100:1,如果在30:1内效果较好。

3)当环境温差较大或需要热跟踪时,ERS不需要压力导管或毛细管,这从根本上消除了环境温度对测量的影响。

4)在复杂工作条件下安装ERS只需要将两个发射机分开固定然后连接到通信电缆。安装简单,维护方便。ERS制造商提供三种标准长度的通信电缆:15m30m45m,应根据实际安装位置选择。订购时,应向制造商提供三个压力表:主仪表应提供差压和压力表,辅助仪表应提供压力表。建议将两表的压力范围统一(压差加静压),以便高低压侧现场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