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TIAProtal程序模板框架

楼主(2020-11-09):
关于西门子TIA Protal 程序模板框架 !!!

启动 暂停 停止 自动 手动 单步 循环  单次循环 ,大侠们有好的框架吗???欢迎上传案例讨论!!!!!

网友A:
讨论之前,楼主确定不先上传下,打个样吗?就算引玉,好歹的先抛个砖出来呀`

网友B:
这几个作是要放一个块里吗?后三个是干啥的,没接触过,嘿嘿

网友C:
任何PLC都有可以完成这样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讨论之前,楼主确定不先上传下,打个样吗?就算引玉,好歹的先抛个砖出来呀`...



楼主(2020-12-26):
引用 网友C:
任何PLC都有可以完成这样模式



轴的暂停不好做

网友E(2021-02-22):
这样的框架难求哦

网友F:
打个样让大家伙先了解一下是干嘛的不是?

网友F:
轴的暂停可以自己计算   读取暂停时的脉冲输出量或者是位置,然后用目标位置减去当前位置 重新发送剩余量就好了,程序里面单独写一段恢复运行的程序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