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Ⅴ90大神指点

楼主(2020-11-09):
V90伺服PN型,JOG有电流,扭矩,转不起?

网友A:
用的啥PLC啊

网友B:
搞个调试软件试试 V-ASSISTANT  里面什么状态都可以看见,还能在里面测试电机,修改参数,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调试软件试试 V-ASSISTANT  里面什么状态都可以看见,还能在里面测试电机,修改参数,方便

用V-ASSISTANT  试的,有电流和扭矩,短时无报警。几秒后报7900.会是相序错误吗?这个相序是电源输入相序,还是指接电机相序?

网友C:
电机长时间以扭矩极限值工作,超出了 p2177 中设置的时间,低于 p2175 中设置的速度阈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请叫我王老湿 搞个调试软件试试 V-ASSISTANT  里面什么状态都可以看见,还能在里面测试电机,修改参数,方便     内容的回复:用V-ASSISTANT  试的,有电流和扭矩,...



找到手册,对应故障代码会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