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每天定时启停某设备程序如何做?

楼主(2020-11-10):
刚接触西门子PLC,我要做一个每天定时启停设备程序,老师们有没有什么例子我借鉴一下。或者教教我怎么写程序,谢谢!

网友A:
用程序控制还费劲,不如用定时的模块,客户操作起来还容易,见过控制路灯的那种模块吗,便宜还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程序控制还费劲,不如用定时的模块,客户操作起来还容易,见过控制路灯的那种模块吗,便宜还好用...



谢谢,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模块在外围控制,但是想将所有操作集中到触摸屏,所以才想起做定时启停的程序。

网友B:
读时钟呀,我个菜鸟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