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备压力变送器零位正迁移简单常识校验弄懂很简单

楼主(2020-11-10):
    压力变送器许多常识的了解,对于使用压力变送器来说,可谓是必须的。因为了解这些常识,用好压力变送器就变得异常的简单。

    在本站曾结合实际对压力变送器的使用,总结了一系列的常识,比如校验压力变送器前应做的检查、压力变送器“ZERO”零点和“SPAN”量程的调节、修改罗斯蒙特送器的量程、压力变送器线性调整等。下边我们继续要大家介绍压力变送器的零位正迁移的常识。

    如果压力变送器所需的零位的迁移量不大,则可直接调节零位电位器来实现,使输出为4mA。在讲解压力变送器的零位迁移正迁移之前,为了大家在实际操作中便于理解,现举例说明,如有一压力变送器,其原始规格为0~40kPa,现需调到30~40kPa,即零位具有30 kPa的下迁移,量程由40kPa减低到10kPa),此压力变送器的调整步骤如下: 在迁移前,先将量程调到需要的数值,按上述零位量程的调整将压力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调到0~10 kPa,然后进行迁移。

    如迁压力变送器的迁移量过大时,如本例,则应关掉电源,拔出压力变送器的放大线路板,将短路块拔到”正迁移(SZ)位置,然后插好放大线路板,并将压力变送器接通电源,加入给定的正迁移起始压力(30 kPa),调节零位电位器,使输出为4mA。

    最后复核当输入压力测量上限时(40kPa),压力变送器的输出应为20mA,如有偏差可微调量程电位器即可。

网友A:
没看懂。。。

能给详细讲解一下正负迁移的文章吗?

比如现场液位/流量变送器怎么进行迁移?怎么计算?越详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