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单按钮启停组态问题

楼主(2020-11-10):
在触摸屏上组态一个按钮M15.3,按一下Q0.3输出,直到再按一下Q0.3停止输出。而且在按钮为1状态下颜色为绿色,按钮为0状态下颜色为灰色。

以下是PLC简单程序和屏按钮组态。但是单击按钮没有输出?

楼主:
感谢诸位同仁,问题解决了。M15.3被占有了。没有注意前面的程序有个MW14.

网友A:
  1. 图片这个程序目前是仿真 还是实际

  2. 实际的话 这些I点连着实物呢嘛

  3. 指示灯正常颜色变化吗,绑定是的M15.3 还是Q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这个程序目前是仿真 还是实际实际的话 这些I点连着实物呢嘛指示灯正常颜色变化吗,绑定是的M15.3 还是Q0.3...

图不是仿真。不过仿真过。没有连接实物,指示灯不亮。指示灯绑定是Q0.3

网友B:
I0.0与I0.2是干嘛的

网友A:
会不会是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啊!PLC监视一下,换换别的变量看能不能读写。这是个小问题,以版主的能力肯定可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0.0与I0.2是干嘛的

应该不影响形成通路。没有实物接,都为常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啊!PLC监视一下,换换别的变量看能不能读写。这是个小问题,以版主的能力肯定可以解决的...

程序也监事过,单击M15.3程序没有反应(没有形成通路),很纳闷!明天换个变量试试看。

网友B:
应该是你触摸屏按钮M15.3单击函数调用有问题,像这种最好是搞2个重叠按钮,一个是M15.3=0时显示(=1的时候隐藏),反之另一个=1时显示,等于0时隐藏。意思就是2个按钮操作同一个变量,然后将2个按钮做重叠组合,最终效果就显示一个按钮。比如你启动模式下(停止按钮显示),停止模式下(启动按钮有效)。扩展,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电机旋转动态显示,都是通过这种显示隐藏(频率切换)去实现。

网友C:
西门子的话你还是用置位复位那个指令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