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设置三菱Q系列PLC内置网络模块参数

楼主(2020-11-10):
 GXWORKS2设置三菱Q系列PLC 内置网络模块参数

1.USB线连接PLC

如果出现
驱动程序安装
打开设备管理器
右击MITSUBISHI,更新安装驱动,选择驱动所在文件夹
GXWORKS安装后usb相应的驱动默认在MELSOFT\Easysocket\USBDrivers下面
打开设备管理
 安装成功后usb方式连接三菱Q系列PLC。

2.读取PLC 参数

  1. 打开plc参数设置,设置ip地址如果需要MC协议在PLC运行时进行控制, 勾选  允许RUN中写入(FTP与MC协议)

  2. 点击打开设置, 添加TCP连接 ,  打开方式选择MC协议, 端口号自定义设置(Q系列数据采集协议的端口号)

plc参数

  1. 点击设置结束生效

3.设置完成之后PLC写入程序和参数

然后一定要重启plc 才生效

(附)GXWORKS以太网连接PLC(PLC内置以太网模块)

连接目标设置

cpu模块设备
输入IP 后点击确认,然后连接。

网友A:
重新下載驅動安裝可~~或獨立usb to 網路

這樣網路ip不用改上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