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使用绝缘轴承的必要性与使用非绝缘轴承的危害

楼主(2020-11-10):
电机要在非驱动端使用绝缘轴承,如不使用绝缘轴承,会产生轴电压和轴电流,而轴承电流会让轴承产生高温,从而到导致轴承的严重损坏。

绝缘轴承的定义:所谓绝缘轴承就是指能够阻挡电流通过,轴承自身具有绝缘性能的总称。

电绝缘轴承采用特种喷涂工艺,在轴承的外表面喷镀优质覆膜,覆膜与基体结合力强,绝缘性能好,可避免感应电流对轴承的电蚀作用,防止电流对润滑脂和滚动体、滚道造成的损坏,提高轴承的使用寿命。

电机使用绝缘轴承的原因:

1、首先为了安全,在高频率时,转子感应电流会很大,防止电机轴电流。

2、如果不用电绝缘轴承,电流会流过轴承形成环流,轴承容易发热或发生电水花因而被损坏。

3、变频调速系统中高频轴电流对轴承的电蚀最显著的特征是在电机轴承内外圈、滚珠上产生搓衣板式密密的凹槽条纹。所以电机一定要在一段用电绝缘轴承。

电机不使用绝缘轴承的后果:

1、会产生轴电流

在电机运行时,转轴两端之间或轴与轴承之间产生的电位差叫做轴电压,若轴两端通过电机机座等构成回路,则轴电压形成了轴电流。轴电流是轴电压通过电机轴、轴承、定子机座或辅助装置构成闭合回路产生的。

2、轴电流在正常情况与轴电压较高所产生的后果

在正常情况下,电动机的轴电压较低,轴承内的润滑油膜能起到绝缘作用,不会产生轴电流。

但当轴电压较高,或电机起动瞬间油膜未稳定形成时,轴电压将使润滑油膜放电击穿形成回路产生轴电流。轴电流局部放电能量释放产生的高温,可以融化轴承内圈、外圈或滚珠上许多微小区域,并形成凹槽,从而产生噪声、振动,若不能及时发现处理将导致轴承失效,对生产带来极大影响。

使用绝缘轴承的好处:

九星电绝缘轴承可以通过将绝缘性能集成到轴承中,从根本上消除电蚀,从而提高可靠性和增加机械设备正常运行时间,电绝缘轴承通常具有带氧化铝涂层的外圈外径面和端面。带涂层内圈内孔和端面的绝缘轴承, 由于内圈的涂层表面积比外圈较小,这些轴承可提供增强的保护防止高频电流。

网友A(2021-10-28):
电机最怕坏,泳池水泵就是心脏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