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触摸屏修改数值后PLC脉冲数值不变化输送到伺服还是原先的脉冲

楼主(2020-11-11):
厂里有一台伺服电机,触摸屏是步科的,PLC是基恩士KV-N14AT,伺服是安川SGDV-330A01A。目前情况是这样的,触摸屏输入数值后到PLC脉冲数值不变化不管如何设定到伺服都是同样的数值。 触摸屏是好的 通讯好的 输入进去 然后断电 拔掉通讯线 再插上 输入到PLC的数值还是会反馈回来的 。 PLC被读写保护了进不去。 换过触摸屏和PLC的通讯线   伺服与PLC连接线也查过没有断的地方 ,也换过一台新的一样的伺服上去 把程序考进去  还是一个情况 输出有的 但是输出脉冲数值不可更改 。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在线监控一下PLC,看看数据有没有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监控一下PLC,看看数据有没有写进去



我要是能进去我就不头痛了 最主要是PLC被读写保护了进不去啊

网友B:
还没用过,基恩士KV-N14AT,表示从来也没见过基恩士PLC,感觉很冷门啊

网友C:
是不是程序里面做了限制极值?改小改大都传不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