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阀的选型原则与维护方法

楼主(2020-11-11):
嗨,这里是工控小管家,在工业设备中,控制阀逐渐成为必不可少的一员,控制阀是自控系统中的执行器,而控制阀应用的好坏,除产品自身质量、用户是否正确安装、使用、维护外,正确地计算、选型十分重要。接下来我们就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控制阀的选型。

控制阀选型的原则

    1、 根据工艺条件,选择合适的结构形式和材料。

    2、 根据工艺对象的特点,选择控制阀的流量特性。

    3、 根据工艺操作参数,选择合适的控制阀口径尺寸。

    4、 根据工艺过程的要求,选择所需要的辅助装置。

    5、 合理选择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的响应速度应能满足工艺

对控制行程时间的要求:所选用的控制阀执行机构应能满面足阀门行程和工艺对泄露量等级的要求。在某些场合,如选用压力控制阀(包括放空阀),应考虑实际可能的压差进行适当的放大,即要求执行机构能提供较大的作用力。否则,可能当工艺上出现异常情况时,控制阀前后的实际压差较大,会发生关不上或打不开的危险。

控制阀的维护

控制阀具有结构简单和动作可靠等特点,但由于它直接与工艺介质接触,其性能直接影响系统质量和环境污染,所以对控制阀必须进行经常维护和定期检修,尤其对使用条件恶劣和重要的场合,更应重视维修工作。重点检查部位

    1、 阀体内壁

对于使用在高压差和腐蚀性介质场合的控制阀,阀体内壁、隔膜阀的隔膜经常受到介质的冲击和腐蚀,必须重点检查耐压、耐腐的情况。

    2、 阀座

    控制阀工作时,因介质渗入,固定阀座用的螺纹内表面易受腐蚀而使阀座松动,检查时应予注意。对高压差下工作的阀,还应检查阀座密封面是否冲坏。

    3、 阀芯

    阀芯是调节工作时的可动部件,受介质的冲刷、腐蚀最为严重,检修时要认真检查阀芯各部分是否被腐蚀、磨损,特别是在高压差的情况下阀芯的磨损更为严重(因气蚀现象),应予注意。阀芯损坏严重时应进行更换,另外还应注意阀杆是否也有类似的现象,或与阀芯连接松动等。

    4、 膜片"O"形圈和其它密封垫。应检控制阀中膜片、"O"形密封垫是否老化、裂损。

    5、 密封填料

应注意聚四氟乙烯填料、密封润滑油脂是否老化,配合面是否损坏,应在必要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