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程序擂台赛】一个看似简单的PLC编程题,快快来挑战!

楼主(2020-11-11):
声明一下:这个挑战性题目,是转发过来的。觉得很有意思。本着多交流、多分享、多讨论的宗旨。希望大家有空试着“挑战”一下。

知识和智慧并存,技巧和经验共享。展开放射性思维,寻求那个最简单的的小程序。

题目:任意时间段内,输入X1,3秒内ON三次,输出Y1 ON

注意:是任意时间段内。求最简短的编程。

要求:

1、PLC语句不限;2、PLC品牌不限;3、周期一个月。

奖励:

NO1奖励20MP(名额不限,择优涉奖)

NO2奖励5MP(名额不限,择优涉奖)

NO3奖励100积分(名额不限,择优涉奖)

参与奖奖励20积分(名额不限,阳光普照)

楼主:
搬个小板凳,坐等那个人!光棍节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搬个小板凳,坐等那个人!光棍节快乐!

双节棍

网友B:
唉,貌似万某某提过这个,所以直接一丢丢兴趣都木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貌似万某某提过这个,所以直接一丢丢兴趣都木有了



wan quan he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唉,貌似万某某提过这个,所以直接一丢丢兴趣都木有了】进行回复:        -----------------------------...



我只是表示我自己和自己周围盆友都很讨厌那个大忽悠

网友D:
这个看上去不难,细想一下没那么简单!

网友E:
不能上传图片只能转换成STL语言。用西门子200smart写的

LD     I0.0

S      M0.0, 1

--------------

LD     M0.0

TON    T37, 30

A      T37

R      M0.0, 1

--------------

LD     M0.0

A      I0.0

EU

LD     C1

O      T37

CTU    C1, 3

--------------

LD     C1

O      Q0.0

=      Q0.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能上传图片只能转换成STL语言。用西门子200smart写的LD     I0.0S      M0.0, 1--------------LD     M0.0TON    T37, 30A    ...



可以传图的

网友F:
台达

ldp x1

inc d0

set m0

ld m0

tmr t0 k30

and t0

rst d0

rst m0

ld= k3 d0

out y1

rst m0

网友G:
受限于要求程序简短,Y0输出为ON的时间= 3s - 三次按下X0的时间。PLC为信捷XD系列!

网友H:
使用台达SS2写的梯形图:

有点小瑕疵:一直通电工作,32位计时D0会溢出。但也会连续工作68年,期间一旦断电重新启动就会重新开始,程序应该具有实用性。

网友I:
没验证过 但应该行

网友J:
三菱PLC做了一个,T0是100毫秒定时器,程序逻辑如下:第一次按X1锁存状态信号M0,三秒内按3次X1输出Y1,Y1接通时间为计数器达到3次后到3秒结束这段时间,3秒后不管计数多少自动复位计数器C0和锁存状态信号M0,按X1从头开始计数和计时

网友K:
能力有限,只能写这么短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唉,貌似万某某提过这个,所以直接一丢丢兴趣都木有了

万泉河是谁,前辈来讲讲论坛历史?

网友M:
INCP( X1 , C0  );                                                               (*X1接通一次,计数器C0值加1*)

OUT_T( C0 <> 0 AND NOT TS0, TC0 , K30 );                   (*C0不为0时,启动定时器T0,定时3S后停止*)

IF C0 = 3 THEN                                                                (*判断C0=3时,Y1置位*)

Y1 := 1;

ELSE IF C0 <> 3 AND TS0 THEN                                      (*判断定时3S的时间内C0≠3时,C0计数值清0*)

C0 := 0;

END_IF;

END_IF;

三菱ST

网友N:
这个看上去不难,细想一下没那么简单!

“任意时间段内”这个时间不固定,对于程序来说,题目只有流产。

网友N:
任意时间段内,这个时间可以是0.001秒,也可以是1天,也可以是1年,也可以是10年,也可以是100年,也可以是1000年,也可以是1万年,还可以是.........不编了。

网友O:
让我来看看这个题,正好练练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N:
任意时间段内,这个时间可以是0.001秒,也可以是1天,也可以是1年,也可以是10年,也可以是100年,也可以是1000年,也可以是1万年,还可以是.........不编了。...



较真了!哈哈

其实楼主命题中说的任意时间段内,强调的是这个3s时间是连续的,开始任意,结束任意。

程序的难度在于不能想当然的将3s时间固定,采用分隔计时3s来做逻辑。简单讲:就是不能考量固定时间段内(3s内)计数次数,而是要考量任意连续计数三次有没有超过3s。

网友H:
做过高压电机启动的应该对这个命题不陌生,高压电机液阻启动在一定时间内有启动次数限制,要求**时间段内启动次数不能超过**次。楼主命题与这个类似。

这个命题使用s7200的表指令应该能解决,手里头没有硬件测试,放弃了。拿台达SS2来测试,还好只是3次,硬写了出来,如果次数增加,应该需要使用指针来解决(没有尝试,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P:
  1. 有时间要求要用到定时器

  2. 有次数要求要用到计数器

  3. 逻辑是3s时间内计数3次则输出,若超时3s计数3次或3s内计数不足3次则不输出。进入下一循环继续重新循环。

  4. 亲测功能可以实现,是不是最短程序不能保证。

网友M:
引用 网友H:
"zhengchangchun" 的回复,发表在21楼        对内容: 【任意时间段内,这个时间可以是0.001秒,也可以是1天,也可以是1年,也可以是10年,也可以是100年,也可以是100...



受教了。之前理解完全错误。

网友Q:
3S中X1按下不超过3次 Y1不会亮   超过3次也不会亮   只有刚好是3次时候才点亮

网友R:
松下PLC:使用断电延时1606218916(1).png

网友S:
引用 网友I:
没验证过 但应该行



你这个只能计算第1-3个的时间,第2-4个on的时间无法计数,万一是第2-4个间隔不过3秒呢

网友T:
测试程序.JPG用三菱FX

网友U:
无标题.png松下FP0H

网友V:
       看到各大高手的解说,学习啦,题目是不是不够严谨,任意时间段内?

      如是在输出 Q 的 3S 内还按下呢,是继续动作还是不管?

网友W:
任意时间段内。。。输出Y1保持多久?再一次连续X1置 ON,Y1会怎样?

网友X:
引用 楼主:
搬个小板凳,坐等那个人!光棍节快乐!!



新手 !  估计不会 哟 !

网友Y:
西门子  200Smart  PLC:

设计原理:只要按 奇数次的X1 ,Y1的输出 就是ON;

满足 任意时间,按三次 X1 ON, Y1的输出 是 ON;

感觉自己的解题有些流氓

网友Z:
三菱PLC 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