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PLC程序加密有无必要?

楼主(2020-11-11):
PLC要不要加密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各有各的观点,概括的说PLC加密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在设备维护时遇到PLC程序加密了,想必都得折腾一番,为此耽误了正常的维修进度。但是作为PLC源程序提供者来说加密一则是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二则它也是索要剩余尾款的一个有效保障(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PLC程序究竟有没有必要加密呢,看看下面具有代表性的正方与反方的观点:

正方:需要加密,保护程序设计人员和设备生产厂商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复杂的控制系统的程序,同时也可有效防止程序被篡改导致设备出现问题。但是不要设置突然停机的加密,如果太粗暴的毫无征兆的锁机,不符合工控人的做事逻辑,一般采用反复N次在人机界面提醒客户的方式

反方:不需要加密,其实要是防止别人的拷贝,不如放开随便浏览。现在技术都比较开放了,有心学东西的人总会有渠道去学习的,自己要有这样的自信,曾经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

小编抛砖引玉,欢迎大家对此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用户根据回帖质量奖励20-200积分不等

楼主:
加密的提示:

网友A:
程序加密一般是设备成规模批量出厂,并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其实主要重点和难点在机械结构的模仿与改进上,电气程序是根据机械的动作来同步进行的,把源程序获得了,对于现有设备的维修和数据采集有帮助,但是重新抄一台设备,有点儿获取一个鼠标要配一台电脑的感觉。

另外程序加密后防止别人去修改程序或故意制造障碍!个人感觉既然有这个功能,适当的时候还得用一下,难道不是吗?

网友B:
加密这事就是为对付不诚信之人的无奈之举

网友C:
加密防君子不防小人,但从技术层面说,加密方式也是一门学问。不同的PLC不同的加密方法。曾经一个项目,客户要求程序不能加密,为了担心收不到尾款,在程序核心用C语言功能块写了加密保护,并且是不可编辑的,所有核心的输出均在这个块里面,大眼看上去程序是很完整的,除非是专业人员深入程序研究才能发现。并且还写了注册码功能块,保证这个程序可以用在不同的项目上,一机一码,密码是8位的十六进制数据,验证过还是比较好用的。既满足了客户需求,又保证了尾款能按时收回。

网友D:
加密在一定场合针对一些客户还是必须滴。

一是防止自己程序被盗取,而是防止客户尾款赖账。

人总有自私的一面,必要的设置一些加密个人觉得是必要的。

网友E:
加密的现实意义:

1,保护设备制造商知识产权。程序是设备工艺的载体,是设备的灵魂,工艺开发需要花费很高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为了保护自己的工艺不被窃取,程序加密是必要手段,为了增加窃取仿制的成本,实力雄厚的公司更是自己开发专用的控制硬件。

2,保护设备制造商经济利益。设备商为了能有效地回款,通过在程序上设置回款功能,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回款可能性。

3,封闭系统保护设备安全。设备最终使用方由于技术能力参差不齐,如果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对程序进行了更改,很容易造成事故。

程序加密带来的主要问题:

1,设备维修维护不便。设备出现故障,在有程序的情况下排查故障更轻松,出现损坏更换硬件装入程序即可,不必依赖设备制造商,节约时间。

2,缩短设备生命周期。如果出现设备商倒闭无法提供支持的情况下,往往会导致整台设备报废,恢复成本很高。

总的来说,我是支持PLC加密的,由此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设备使用方备件来缓解,至于设备生命周期就需要设备使用方购买设备之前综合考察制造商的实力。

现在的PLC加密功能是很不够的,只要程序在PLC内部被<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可能性就很大。

其实可以考虑PLC程序不在现场存储,而是把程序放在设备制造商后台服务器,现场设备每次开机通过网络把程序下载到现场PLC内存中运行,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被窃取的难度。希望有厂商能够开发这种功能的PLC,相信设备制造商会乐于接受。

网友F:
加密不加密要问公司领导,无特殊情况不需要加密的

网友G:
天道酬勤

网友H:
我加密的原因不是因为尾款什么的,主要是防止功能块的不统一,尤其做非标设备,好几个人做项目时候,为了保证底层功能块统一,防止出现各种各样的功能块,就加密,然后每隔固定的时间看看需不需要修改

网友I:
要看具体情况,对诚实守信的客户说,不加密也没问题。

网友J:
加密肯定要的,特别成本低的、容被别人抄的一定要加密;还有防止客户不给余款。

网友K:
发个广告,打扰了。快速开机触摸屏,欢迎了解。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5945647320

网友L:
你不加,我随便改,改坏了你来恢复,我还要说是你制造机器的问题,要你赔偿我停机的损失,还有你的出差费用自个出咯。要不然就投诉你!

网友M:
复杂的工艺控制,除固定配方以外,有可能经常需要根据设备的变更及更新换代对PLC控制程序进行适应的修改。

所以从适用性和可维护性来讲,不应该加密。反而应该在工程完工后,对现场维护工程师作必要的培训,对控程序的主要功能作书面性说明 ,对关键变量、TAG作必要的注解,方便日后维护。

尽量把精力放在算法上,天下没有解不了的密,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

网友N:
最近学欧姆龙NJ的,要下载资料

网友O:
加密是完全有必要的,一个可以防止客户拖欠款不给,另一方面也防止有心之人窃取想关的技术资料。

网友P:
我喜欢程序块加密码,PLC不加密

网友Q:
加密还是有必要的,维护人员技术能力不一,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供密码,产生的后果也可以分清楚。

网友R:
尊重劳动成果,可适当加密

网友S:
保护知识产权,加密~

楼主:
结贴啦:

用户昵称奖励
victor32930积分
yinguiyao20积分
太月星辰50积分
Smile-lyc30积分
第五纪冰川200积分
固囚囿团20积分
幸福的小石头20积分
ozoner20积分
sky201820积分
zhengchangchun20积分
doufan50积分
江湖再见-余辉20积分
Howie820积分
问学_2320积分
寻找凤凰20积分
且听'风聆20积分

网友T:
标准设备我觉得是很有加密的必要,其他的可有可无

网友U:
我一打工的,老板要加密就加密。老板不要求,我为什么去加密啊。

网友V(2026-01-26):
核心部分可以加密,其他部分需要开放,好比如:硬件是最终方的产权,连改个冗余的I/O口和升级个模块等等的都无法实现,这样对硬件来说就大打折扣,还有检修时的监视功能也要为维修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