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flexible几部教你快速操作

楼主(2020-11-11):
1、首先新建一个新的项目,根据你经常用到的触摸屏类型去选。先点击左上角的“项目”,再点击下拉菜单中的“新建”。

2、点击“新建”后,各类型的触摸屏都可以供你选择,我选择的是smart line/7/smart 700。点击确定。

3、出现触摸屏的界面,简单设计一个指示灯模拟组态图,界面左方有各类的项目设置,先双击“变量”,名称根据你的要求去改。如果只进行模拟,连接部分根据要求选择,如果是内部变量则“内部变量”,如果是外部变量,则需要加入外部的“连接”,外部连接在项目中的“连接”部分设置。

4、数据类型要选择好,例如:bool(二进制)、int(整数)、fioat(实数)等。数据类型在数据显示中的应用很重要。

5、点击画面一,在右方的工具中,有各个的工具,如果你的工具没有显示,点击上方的“视图”选项,再选择下拉菜单中的“工具”。

6、我选择了一个圆进行模拟,首先拖拽一个圆,用鼠标选中后,在下方的分别有“属性”和“动画”的设置,别的对象也有相应的设置。根据你的要求进行设置。

7、设置完毕后,点击保存,保存在你要储存的位置,然后点击编译,无错误后再点击“使用仿真器器启动运行系统”的选项,进行仿真。

8、点击后,在wincc flexible 的运行模拟器中,设置“变量”为你在项目中设置的需要控制该变量的变量,其他的选项同步。设置完毕后,勾选后面的开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