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和台达VFD-M变频器modbus通信求助

楼主(2020-11-11):
现场有一个三菱FX1N的PLC,扩展了一个485BD,现在要和1台台达的VFD-M变频器实现通信,要求可以启动、停止、写频率、读取输出频率,请教大家如何编程。

网友A:
现场如果有触摸屏,建议触摸屏直接通信变频器,要简单很多。

fx1n加485bd和台达变频器应该只有走无协议通信,这个看手册到不是难点,个人觉得难点在于校验程序。如果是3u的话,也没那么麻烦,3u有crc指令,rtu通信也不用写crc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场如果有触摸屏,建议触摸屏直接通信变频器,要简单很多。fx1n加485bd和台达变频器应该只有走无协议通信,这个看手册到不是难点,个人觉得难点在于校验程序。如果是3u的话,也没那么麻烦,3u有crc...

网友C:
我用fx3GA和罗宾康变频器和VFD-M变频器通信。还有CRC校验程序。我把程序粘贴上来,供你参考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需要具体的程序,给我一个邮箱,我发你邮箱里。

网友D:
给你一个类似程序,可以参考:

1、通信参数设定:

网友D:
2、启动变频器程序命令段:

网友D:
3、停止变频器程序命令段:

网友D:
4、给定频率程序命令段:

网友D:
5、写操作RS指令执行程序命令段:

网友D:
6、初始化执行读操作程序命令段:

网友D:
7、读输出电压发送缓冲区命令填写程序命令段:

网友D:
8、读输出电流发送缓冲区命令填写程序命令段:

网友D:
9、读输出频率发送缓冲区命令填写程序命令段:

网友D:
10、读操作RS指令程序命令段:

网友D:
11、CRC校验子程序:

网友D:
以上实例经过验证,没有任何问题,楼主可酌情修改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研究一下上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