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连接设备间歇性丢包

楼主(2020-11-11):
工控机通过交换机连接多个设备,如图所示中间连线表示网线,交换机型号分别为西门子:6GK5208-0BA10-2AA3和 6GK5216-0BA00-2AA3。情况如图所示:

楼主:
大神们有知道怎么让设备不丢包嘛,因为涉及到焊接、铆接参数数据传输的问题,所以不能出现丢包。

网友A:
想办法让设备组成环网,环网的网络结构

网友B:
为什么PC1要挂两个交换机,你用两块网卡????为什么不用交换机级联,所有的PC都连接到交换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PC1要挂两个交换机,你用两块网卡????为什么不用交换机级联,所有的PC都连接到交换机上?...



因为现场每条生产线差不多 3套PLC,每套PLC都要连到一台工控电脑上,方便采集数据。现场这台电脑加了一张四网口网卡,经常会出现这种丢包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PC1要挂两个交换机,你用两块网卡????为什么不用交换机级联,所有的PC都连接到交换机上?...



因为考虑到每台电脑只能查看/修改这一条线体的数据,所以不能连接到车间环网上。

楼主: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C(2020-12-16):
交换层级过多了,一般来说交换机不要超过三个;不然会出现掉包情况,具体原因问下交换机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