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程序求解

楼主(2020-11-11):
求解这两段程序什么意思

我查过手册知道了 CM8008 CM8826 CR8005辅助继电器的意思

也知道通过D20 D30赋予的值 给 CM8008 CM8826

但是整个程序图都没有R500这个线圈

是怎么把脉冲给R500输出的工

还有这个单元编号是设定轴的编号么?

小白第一次接触基恩士的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我只能给你解答单元编号的问题,上面的问题没有看懂(或者你重新表述一下),单元编号为控制模块在PLC的第几个位置第一个就是1以此类推,轴编号为这个模块中的第几个轴,点参数是触发的是第几条指令

网友B:
楼主用过西门子200PLC吗?类似向导里面组态好的高速脉冲输出,你在程序里面是看不到高速输出口Q0.0的

网友C:
找官方要点资料,学习过再用吧,不然很难说的

网友D:
你看下手册吧,手册很详细,这个是用数据表定位的,把参数写进数据表里,然后一些系统寄存器启动就是自动发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