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温度过高原因及处理办法

楼主(2020-11-11):
  1、空压机的周围环境影响到空压机的散热,比如说空压机离墙或者障碍物过近、空压机附近有其他热源、空压机运行时前门或边门敞开,导致风扇无法形成强气流,这些都会导致空压机环境通风散热状况不良。

  2、散热器堵塞。当空压机周围环境飞尘较多时,空压机的长期运行就会造成散热器外表黏附一层粉尘或油污,而内部结构也容易因油垢积累而堵塞,影响散热效果。

  3、滤油器太脏。当压缩机中的滤油器太脏时,阻力油无法按正常流量进入压缩机,压缩机会因冷却润油不足而迅速升温,当进出油压差超过0.18Mpa时就需要更换滤芯。

  4、冷却油油面过低。当空压机冷机检查时,油面低于检视管下端时应立即进行补充。

  5、油标号低或是油质差。空压机采用生产厂商的专用压缩机油,用其他低标号或是劣质油时会回黏度及比热达不到标准,从而造成温度过高。

  6、风扇胶带断裂或者松弛。当胶带断裂时空压机运转5min左右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自动停机,如胶带太松会打滑,使风扇转速降低,影响散热,因此需更换或调整风扇胶带的松紧度。

  7、断油阀失灵。在滤油器与压缩机之间有个断油阀,当断油阀无法开启时因无润滑油及冷却,压缩机启动后温度迅速上升,大约1Min左右就会自动停机。应拆下压缩机主机排气端的温度塞,发现温度塞上干燥无油,亦会有青烟从孔中飘出。打开空压机检修孔,拆下断油阀,用手指轻轻拨动阀杆,看能否前后推动或能否轻松复位。如果拨动或回位困难,则需进一步降断油阀解体。如果阀杆或阀孔有油垢,则需用细砂纸打磨直至能轻松滑动;如果弹簧折断或有异物卡信也会影响阀杆运动,此时需要=更换弹簧或清洗弹簧或弹簧座。

  8、油气分离器芯太脏。当油气分离器芯太脏时,油因阻力过大而影响循环,造成过热停机。如遇到这种情况,应从加载前后的压差进行判断,当两端压差为开机之初时的3陪或最大压差达到0.1Mpa时,就应该清理或更换油气分离器芯。

  9、温控器旁通阀处于开启位置。温控器旁通阀在冷机时处于开启位置,温度升高后逐渐关闭。当它失灵后就可能一直处于开启位置,冷却油就从此处而不通过散热器直接回流空压机,所以温度会慢慢升高二导致停机。检修方法与断油阀检修方法相似。

  10、排气压力过高。当排气压力超过额定压力时,长时间运行就会因压缩机及柴油机负荷过重而升温导致空压机停机。如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先检查和调节压力阀,然后检查柴油机油门控制系统并排除此故障。

   空压机温度过高的处理方法

  1、看空压在加载时的油位是否在3份2以上,一定要在加载时看。如果在停机。卸载时看油位不准确,因为管道里都没有油,油都回到油气桶里你看过去很多。

  2、检查空压机空滤。看是否空滤堵塞,如果很多灰就拿气枪从里向外吹,吹干净。

  3、如果是风冷的,拿气枪吹扇热器。扇热器堵塞会导致油经过扇热器时没有等到冷却,油温高,空压机温度也会高。

网友A:
我们公司空压机温度过高有两种情况:一是冷却液不足,二是散热器脏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