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如下特定轨迹精准位置和速度控制

楼主(2020-11-11):
1,速度从VA匀减速到VB刚好走的距离是S1;2,然后速度不变VB=VC,匀速距离是S2;

3,然后速度从VC匀加速到VD刚好走的距离是S3;
4,然后从反向走,VD开始匀减速到VC距离刚好是S3,以VC=VB匀速走的S2距离,然后以VB匀加速到VA走的距离刚好是S1。往返重复上述轨迹和速度。

其中VA=VD;VB=VC;S1=S3,
各位大神这个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这个有啥难度吗?就是通过PLC高速脉冲指令,改变运行速度及位移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