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eplanclientservice的连接不可用

楼主(2020-11-12):
微信截图_20201112091727.png重新安装也没用,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用的帮助手册的在线更新下载,我建议还是不要更新,只要版本不稳定,且EPLAN服务器已经关闭了。。。没有法用,除非是正版的 花了钱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用的帮助手册的在线更新下载,我建议还是不要更新,只要版本不稳定,且EPLAN服务器已经关闭了。。。没有法用,除非是正版的 花了钱的那种...



谢谢你,但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突然有一天不能用了,然后卸载重新安装就这样了,也许是我卸载删除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