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PC以太网通信传输文件,并将文件保存至HMI上挂载的U盘中

楼主(2020-11-12):
在PC上建立一个客户端,连接多个HMI,通过以太网发送文件至各个HMI中,并将文件保存至HMI上挂载的U盘中,要怎么操作?

HMI是威纶通的MT8071iE

网友A:
你的每个屏IP地址不一样就行了啊!

每次下载需要确认IP地址是否是正确的屏,否则你就是牛头对马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每个屏IP地址不一样就行了啊!每次下载需要确认IP地址是否是正确的屏,否则你就是牛头对马嘴...



感谢您回复

但是我知道要不同IP啊,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是以及接收数据之后该怎么操作这些数据

网友B:
先得清楚触摸屏存文件的机制,按照触摸屏的接口开发上位机程序;

字节咨询触摸屏厂家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得清楚触摸屏存文件的机制,按照触摸屏的接口开发上位机程序;字节咨询触摸屏厂家好一点;...



感谢回复

感谢给予思考方向,我尝试一下

因为是自学的,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得清楚触摸屏存文件的机制,按照触摸屏的接口开发上位机程序;字节咨询触摸屏厂家好一点;...



能否给一套详细的流程,虽然是有了方向,但是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感谢

网友C:
我问了下客服 传文件是传不了,传送数据 数据存盘可以。走modbus t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问了下客服 传文件是传不了,传送数据 数据存盘可以。走modbus tcp...



感谢回复:

感谢提供思路,我会尽量去尝试,但还是向问一下,数据存盘该如何做

楼主:
总结:

可以通过HMI自带的FTP协议去传输文件,

如果没有密码,输入 ftp://(对应IP地址) 即可访问HIM内部

如果有密码,输入 ftp://uploadhis:(密码)@(对应IP地址)即可

注意:仅限局域网内使用,如果要用到以太网,需要用威纶通的MODBUS TCP/IP详细操作我还没摸索出来,感兴趣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