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rv减速机异响的问题?

楼主(2020-11-12):
  rv减速机异响问题与其他设备相同,即使保证了正确的运行,长时间使用造成的零件磨损也会引起设备的某些问题,如异响。该怎么办?让我们详细看看:

  首先,确定异常噪音的原因:

  1、与rv减速机连接的耦合器因漏油、螺丝松动等原因损坏,引起振动和噪音;

  2、电机螺丝松动。与耦合器故障类似,当电机因各种原因振动时,就会将振动传给减速机,使减速机噪音变大;

  3、轴承磨损严重,齿轮损坏。齿轮损伤包括齿面点蚀严重、啮合间隙大、轮齿磨损严重、断齿等。这些齿轮磨损情况可能是由振动引起的噪音;

  4、轴变形不平衡,当轴的强度和硬度低于要求或因长期工作而老化时,轴的变形会引起异常噪音。

  在知道异响的原因后,再解决它:

  1,rv减速机的正确安装是避免异响的重要措施,它保证了安装速度和速比在范围内,并确定了设计方法,以减少或避免齿轮啮合节圆的影响,保证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行;

  2。将减速机内变质的润滑油排干,清洗干净,更换合格的润滑油;

  3。调整平衡状态;调整轴承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