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连接海利普变频器配置案例

楼主(2020-11-12):
无锡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海利普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无锡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海利普变频器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Modbus转Profinet网关(MCN-PN3001)一个,海利普变频器一台。

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方法:

打开博图软件,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Modbus转Profinet网关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进入Modbus转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在Modbus 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打开海利普变频器手册,设置变频器的485参数。

本例设置从站485参数波特率为96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与从站保持一致,输出命令轮询模式可根据需要选择连续输出或者缝变输出,脉冲输出等。

例:对CD000写入30.00,对CD001写入110.0,根据手册报文显示为01 10 00 00 00 02 04 0B B8 04 4C CRC

可以得知站地址为1,功能码为10H(十进制16),起始地址为0寄存器数量为2个。

下载配置后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OK灯常亮,TXD和RXD交替闪烁。

Modbus转Profinet网关内存映射地址为1500,对应Q地址64,所以对QD64写值即可。

案例总结:以上的配置就是无锡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海利普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过程。

楼主(2022-03-23):
欢迎大家讨论技术问题

楼主(2023-07-05):
需要了解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