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将STM流量计接入西门子1200PLC

楼主(2020-11-12):
无锡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STM液位仪接入西门子1200PLC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无锡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STM液位仪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无锡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MCN-PN3001)一个,STM液位仪一台。

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方法:

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Modbus转Profinet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进入Modbus转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打开从站手册。

看下设备通讯定义,这里采用默认数值。

在配置软件中按相同设置配置485参数,

下图是从站支持的功能码,以04,10功能码为主。

下图是参数的寄存器地址,

每个寄存器有两个字节的数据组成,相邻的两个数据可以用一条命令读取,例如液位值与温度值是相邻的两个参数。如此读取两个寄存器参数后,数据会按顺序映射到PLC的IW68及IW70,同理后面可以设置3个寄存器读取24,26,28寄存器的数据。点击自动计算映射地址,此地址数据将从I地址第四位开始映射。

案例总结:

以上就是无锡艾默森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STM液位仪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过程。

楼主(2022-03-23):
欢迎大家讨论技术问题

网友A(2023-01-29):
欢迎随时交流

楼主(2023-07-05):
需要了解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