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维修-是德/安捷伦8720es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20-11-12):
最近有客户反馈有一台网络分析仪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重启就无法开机的现象。下面安泰矢网维修工程师就该仪器的简单维修过程分享:

一、仪器型号
安捷伦网络分析仪8720es

二、故障现象
客户描述仪器正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无法重启

三、检测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故障现象判断可能是有由于操作失误引起的不开机故障,具体进行拆机检测,经检测,仪器电源控制板损坏;

根据损坏程度判定,造成控制板损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是客户电源供电电压选的不对。

四、维修过程
维修:更换控制板损坏组件,整机调整检测仪器,故障修复开机正常。

此次维修心得总结:
在使用各类测试仪器时应该注意首先在充分了解仪器的功能指标/操作规范的前提下:
1.使用前,先估算输入信号功率/电平,确认所用仪器可以用于测量待测信号;严禁输入超过仪器允许范围的信号;
2.测量结果与预期相差较大时,先检查仪器状态及待测信号是否有异常情况,以免产生更加严重的故障;
3.加输入信号从小信号加起,再逐步增大;
4.加入大信号,需要在输入端口加衰减器,衰减探头/线缆等。

使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1、使用仪器原装电源线;
2、确认电网稳定。当电网中有大功率电器接入时,先关闭仪器,拔下电源线,待电网稳定后再使用;
3、开机时:先插上AC电源线,再按开机键开机;
关机时:先按关机键关机,再拔掉AC电源线;
4、注意仪器使用环境,定期清理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