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S2-E系列以太网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0-11-12):
台达DVPES2-E通过以太网口与电脑ISP软件直连,设置好电脑网卡IP,设置好COMMGR驱动,驱动可搜索到PLC,IP:192.168.1.5。但是ISP软件设置好通讯后,选择IP:192.168.1.5后,点击下载程序,无反应,过几秒后弹出通讯逾时错误。使用DCISOFT软件也可以搜索到PLC并可以修改IP地址。

使用台达RS232 com1口可下载并监控程序。

是电脑端哪里设置错误造成的以太网口无法下载和监控程序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网线,绞接或直通

又或者走交换机,都试试

都试过了就找设置了

网友B:
找找硬件问题

网友C:
网线用平行法压线,电脑的IP地址和plc的应该都用192.168.1.**

网友D:
ISP软件不对,应该使用WPLSOFT 这个软件

楼主(2020-12-12):
谢谢大家,问题原因是PLC版本问题,更新版本后问题解决。

网友E(2022-09-19):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原因是PLC版本问题,更新版本后问题解决。

怎么升级的,我现在这个也显示通讯逾期

网友F(2022-12-15):
设置电脑网卡的静态IP:192.1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