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导入CSV部件无效求助

楼主(2020-11-13):
EPLAN 2.7导入CSV格式部件,导入后不报警,也找不到相应的部件,请问各位大侠有遇到吗?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这个有上面截图吗, 我试一下我的, 不过我是2.1的版本,我想也能用

先导出CSV格式,看看你的软件是否正常

正在导出的部件CSV格式

更改目录,之后在导入

网友A:
首先测试一下。导出再导入的行不行,估计肯定格式不对,或者部件没有做好

网友A:
接下来最后很重要的,要更新的

网友B(2023-05-28):
我来说说,导入除了配置文件的每一列参数要与csv文件的每一列数据名称对应,在csv文件分列用逗号分隔符设置后,点击文件菜单另存为,保存类型选择:所有文件(*.*),编码格式选择:Unicode,点击”保存”按钮,完成后把文件的.txt类型后缀改为.csv就可以了,或保存类型选择:csv逗号分隔(*.csv),保存。

网友C(2024-03-12):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CSV文件导入部件库就是不显示出来,应该没有导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