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无法下载凸轮号在模块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3):
路过的大神,谁能指导一下QD77在下载凸轮数据时,把凸轮号下载到模块中后,断电重新上电,读取校验显示凸轮号不一致,模块内的凸轮号还是出厂值为0,而不是我创建下载的凸轮号,我初始化模块后,又下载参数与凸轮数据到模块,还是这样,试了无数次都是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下载时有没有勾选模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时有没有勾选模块参数



全都勾选了,我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那个凸轮号只有在上电后程序更改才可以,除此之外,我下载都不成功,上电读出还是凸轮号默认出厂值,是0

网友B(2022-01-02):
显然地址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