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C模拟量控制模拟放大器

楼主(2020-11-13):
如图,我可以用两组PLC模拟量输出来替代图中的两路电位计吗,PLC输出该如何接线?我的接线方式是DA1+接4,DA1-接17,DA2+接10,DA2-接22,然后将17和3短接,22和11短接,PLC给的模拟量输出4-8V,但放大器报警了,而且放大器输出电流却是0-295mA。放大器输出技术参数是0-2.3A。该如何解决?1605238111(1).jpg

楼主:
还是说这款放大器只能用其内部电源,然后外接电位器来控制,并不适合用PLC模拟量来控制

网友A:
从图上看 电位计肯定利用了内部电源。

PLC在接的时候肯定不能使用图上短接线17-3&22-11因为这两个是内部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 电位计肯定利用了内部电源。PLC在接的时候肯定不能使用图上短接线17-3&22-11因为这两个是内部电源地...



谢谢您的答复,已经找到正确的接线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