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如何选择流量

楼主(2020-11-13):
 电动调节阀的流量特性直接影响系统的控制质量和稳定性,所以需要正确选择。

  电动调节阀流量特性分理想流量特性和工作流量特性。一般制造厂所提供的流量特性是理想流量特性,而实际应用需要的则是工作流量特性。由于压降比S小于1,工作流量特性上凸。因此,在选择调节阀流量特性时,应先考虑选择工作流量特性。然后,根据实际应用选择理想流量特性。在生产中常用的理想流量特性是线性、等百分比和快开特性。而快开特性主要用于双位控制及程序控制,因此调节阀流量特性的选择通常是指如何合理选择线性和等百分比理想流量特性。

在实际使用时,调节阀总是安装在工艺管路系统中,调节阀前后的压差是随着管路系统的阻力而变化的。因此,选择调节阀的流量特性时,不但要依据过程特性,还应结合系统的配管情况来考虑。

 (1)根据过程特性,选择阀的工作流量特性。常规控制器的控制规律是线性的,控制器的参数整定后希望能适应一定的工作范围,不需要经常调整。这就要求广义对象是线性的,即在遇到负荷、阀前压力变化或设定值变动时,广义对象的特性基本保持不变。因此,从自动控制系统的角度看,要求调节阀工作特性的选取原则是使整个广义对象具有线性特性,即在广义对象中,除调节阀外其余部分的特性(变送器特性、过程特性)为线性时,应选用线性工作流量特性的调节阀(即Kv为常数);如果变送器特性为线性,而过程特性的放大系数瓦是随操纵变量的增加而减小时,则调节阀应选用等百分比工作流量特性。总之,当广义对象(除调节阀外)具有非线性特性时,调节阀应该能够克服它的非线性影响而使广义对象接近为线性特性。

  (2)根据配管情况,从所需的工作流量特性出发,推断出理想流量特性。在生产现场调节阀总是与管道等设备连在一起使用的,所以必然存在着配管阻力,使调节阀的工作流量特性与理想流量特性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选择调节阀特性时,还应结合系统的工艺配管情况来考虑。依据工艺配管情况确定压降比S值后,可以从所选的工作流量特性出发,确定理想流量特性。

网友A:
学习用,感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