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不用pcaccess连接WinCC实例

楼主(2020-11-13):
S7-200 Smart不用pc access连接WinCC实例

KEYWORD:S7-200 Smart、WinCC、迷你以太网转换器、STEP7-MicroWIN SMART。

S7-200 Smart连接WinCC一般要用 pc accessOPC,但该种方式在连接多个Smart PLC时会出现其中一台通讯断线时会造成其他通讯阻塞,稳定性很差,因此,我推荐另一种可以直连WinCC的好方法而且花费很低廉,它就是通过大连德嘉的miniSmartPPI)转换器,将PPI口转成以太网使用S7-300 TCP协议,与WinCC直连。

实例

本转换器用于将 SMART200 PLC PPI(485)转换成网口,通过网口连接电脑 S7-200 SMART 的编程软件 STEP7-MicroWIN SMART ,并可以直连wincc

1.参数设置

SMART(PPI)转换器的设置:

SMART(PPI)的参数设置是通过 IE 浏览器来进行设置的,此时与 SMART(PPI)转换器相连的 PLC 要上电(注:SMART(PPI)转换器是由 PLC 供电的),同时要将 SMART(PPI)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将计算机 IP 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 最后在计算机的 IE 浏览器地址栏中键入 192.168.1.222,就可进入SMART(PPI)的主菜单(如图所示)

用鼠标点击[参数设置/显示]进入设置画面

2.编程软件连接设置

1. 打开 STEP7-MicroWIN SMART,双击通信,选择电脑本地网卡驱动(网卡名.TCPIP.1),

选好后点击查找 CPU”

2. 这时编程软件会自动搜索到该以太网转换器 IP 地址,点击确定,即可连接成功。

如需更改 PLC IP 地址的话,点击编辑即可更改该以太网转换器 IP 地址、子网掩码、

网关参数,这里提示下闪烁指示灯以及站名称不可用

(3)注意系统块的 RS485 端口参数地址默认 2,波特率187.5K

3. WinCC 连接设置

(1) 打开 WinCC,(以 WinCC7.3 为例),双击变量管理,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驱动。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如下图所示:

(2). 添加好驱动之后,右键单击“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下的 TCP/IP,在弹出的菜 单中选择“系统参数”。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单位”选项卡,在逻辑设备名称选框中选择驱动为:网卡名 称.TCPIP.1

如何查看网卡名: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点击“本地连接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详细信息”,下图中的描述内容就是电脑网卡名称

3)再回到变量管理器中,右键点击“TCP/IP”,选择“新建连接”,在 TCP/IP 选项下会生成一个名为 NewConnection_1 的新连接选项,右键单击“NewConnection_1”,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连接参数”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该以太网转换器的 IP 地址192.168.1.10

(4)建立测试变量点,如下

(5)运行 WinCC,监控数据如下:

7打开状态图表,可见通讯成功。

S7-200SMART WinCC 变量的定义举例:S7-200 SMART 中的 IQ M WinCC 中的 IQ M、一一对应,V 区与 DB1(切记是DB1)对应关系如下:

网友A:
谢谢老师分享!很详细

网友B:
 多谢分享,对于新手很实用

网友C(2021-01-20):
新品不错啊,便宜还好用

楼主(2022-03-23):
最便宜好用的PPI转以太忙模块;赶快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