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数据类型

楼主(2020-11-14):
1605321095(1).jpg我数据类型里填BYTE[20],自动就变成ARRAY[0..19] OF BYTE,但是他又报错不能转换成BYTE[]类型,这是怎么回事

就写BYTE[]又不行

网友A:
你需要标明字节数组的首地址,例如ceshi[0]而不是直接标注ceshi.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标明字节数组的首地址,例如ceshi[0]而不是直接标注ceshi.HAVE FUN!...



谢谢大佬,第一次用欧姆龙的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