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讯错误

楼主(2020-11-15):
各位大师你们好,由于本人接触PLC的时间不长,有很多问题还是不能很好的解决,还要向前辈们学习。这次又遇到一个串行通讯错误的问题,没能解决,再次向前辈们请教。如有可以远程帮忙解决问题的,可以酬金感谢。        问题是这样的,PLC是三菱FX3U,触摸屏是三菱GS的,程序是步进梯形图,本来程序在开始是可以运行的,后来由于需要,给设备加装了几个气缸。现在调试时,手动程序可以,在触摸屏上一关闭手动按钮就出现提示,计算机环境设计不正确。伺服左转右转,原点回归也可以,到自动环节还需要右转的,可是伺服没反应,监控看到寄存器里面没有数据传过去。不知是那里问题,望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判断自动触发伺服动作的点是否有输出

可以的话,把程序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自动触发伺服动作的点是否有输出可以的话,把程序贴出来



好的谢谢,一会我贴出来。

楼主:
2020-11-16

楼主:
就是上面程序,启动一触发就会出现,计算机环境错误。

网友B:
软件重新安装,再不行就重装系统。安装软件时关闭所有杀毒软件,以免安装时删除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重新安装,再不行就重装系统。安装软件时关闭所有杀毒软件,以免安装时删除插件...



谢谢,我已经重装了最新版的,还是不行。不过没有试过重装系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