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0-11-15):
1、施耐德伺服驱动器运行时  run 后面显示“ : ”并且闪烁,怎么回事?

2、电机低速时100运行正常,超过300就开始响,声音还挺大

网友A:
感觉是硬件线路问题

网友B:
速度增加后,电机产生抖动,伺服增益参数重新设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