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数据求助

楼主(2020-11-15):
modbus发出读命令后,返回值都是F,是有干扰的原因吗,希望能有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上图,看图解说啊

网友B:
需要楼主发出来具体数据,这样才好分析,有时候这种情况也是波特率不对造成的。

楼主:
结果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结果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楼主发出来具体数据,这样才好分析,有时候这种情况也是波特率不对造成的。

通讯参数都是没问题的,唯一的一点就是现场用的232转usb工具接到电脑上的,不知道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
设备上是232 口直接转换成USB 进的电脑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接线,通信参数再确认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需要楼主发出来具体数据,这样才好分析,有时候这种情况也是波特率不对造成的。     内容的回复:通讯参数都是没问题的,唯一的一点就是现场用的232转usb工具接到电脑上的,不知道...

通信参数和通信连接需要再次确认一下。

网友E:
说清楚点

网友F:
用串口工具测试一下

看图片提示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串口工具测试一下看图片提示乱码

串口通讯工具也是一样的,所有设置都没问题

网友G:
最好不要用转换USB,最好电脑扩展232

网友H:
1、确定设备 是 标准的Modbus 协议?

2、将串口转 USB 的线更换一下,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H:
1、确定设备 是 标准的Modbus 协议? 2、将串口转 USB 的线更换一下,再试试;...

偶尔有正确的Modbus报文返回,当然是Modbus协议了。

网友I:
检查一下接线吧,我之前遇到过,TX、RX和屏蔽接错了

网友J(2021-04-09):
DotTrend(百度搜)是一款用来记录modbus通信数据以及将数据绘制成渐变曲线的软件,欢迎使用

网友K(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

网友L:
MQT-802适用于有设备监控需求的领域,可将Modbus串口设备通过有线方式传输至博云控平台或者其他支持MQTT(阿里云IoT、百度天工、EMQ、AWS)的第三方云平台,客户可以通过博云控平台或者第三方云平台远程查看现场设备的工作状态及报警信息,并可以对现场设备做出及时的响应或控制。
数据采集:Modbus RTU/ASCII主/从站;

传输方式:有线;
MQTT发布/订阅:使用发布/订阅消息模式,提供一对多的消息发布,网关MQTT传输协议,数据格式为JSON,可自定义发布数据的JSON格式;
多种数据发布模式:新数据推送方式和周期推送方式可选;Modbus属性名称格式发布,有效缩短设备投运时间;
数据加密:支持TLS加密;
远程更新:远程升级网关程序、更新网关配置或重启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