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FPXH与不同设备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11-16):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给与帮助,我现在是PLC作为主站,通过COM1,与2号站是智能仪表,3号站是伺服做通讯,我现在单独MODBUS通讯都能读到想要的数据,同时读取两个站的数据就有问题,只有2号站的数据返回了,请问程序应该怎么写合适呢单独接通R100,R101都没问题的,同时接通只有称重数据

楼主:
1605495759(1).png补个图

网友A:
两个COM口的特殊标志位不一样啊,可以尝试利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COM口的特殊标志位不一样啊,可以尝试利用一下的。



我现在是一个COM口,但是用了两个指令,这个松下的指令找不到指令读取完成的标志位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能同时读取两个地址,需要错时读取,之前用松下的MEWTOCOL通讯也碰到过类似问题,用下面的方法解决的,你可以试试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能同时读取两个地址,需要错时读取,之前用松下的MEWTOCOL通讯也碰到过类似问题,用下面的方法解决的,你可以试试看哦...



谢谢,我试一下 感觉有用

网友C(2022-07-28):
这样可以同时读2个从站吗、

网友C:
微信图片_20220728161700.jpg这样可以轮换读取数据

网友D(2022-12-16):
RS485是半双工模式,同一时间主站只能和一个从站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