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工业环网问题

楼主(2020-11-16):
跪求各位大神,我所在的煤矿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煤矿采用千兆环网,前段时间,我单位的电力监控系统的通讯管理机频繁死机,重启后恢复。单位的自动化排水系统,采用西门子1200PLC控制,会自动启动,(为设置自动启动抽水),环网内摄像头的解码器也会频繁死机(类似IP被顶,但IP地址是唯一的),重启后恢复,由于千兆环网,最近摄像头又装的比较多,导致数据延迟严重,PING任何设备均有丢包现象。发送指令也是延迟,时好时坏。单位的环网与外网是分离的,也不保证会有人内网与外网沟通。求大神给个处理该问题的思路。或者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环网频繁死机可能是数据量太大(摄像头共用环网),更换更高速度(千兆、万)的交换机,多采用光纤通讯。可以CALL1531165728

网友B:
可以利用工业互联网监控软件来监控和定位问题,有客户使用在煤矿中,可以在问题出现时报警,并快速定位出问题。

软件可以监控端口的速率,状态,IP,MAC,可以自动绘制网络的拓扑图,可以记录回溯报警状态,帮助快速定位问题。

工业互联网监控软件的核心功能:

网络拓扑生成,网络端口状态监控,网络状态监控,网络状态报警,网络资源监控。image.png2491906403.

网友C(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

网友D(2026-02-02):
有几个问题需要核实:

1、环网设备是什么品牌交换机,吞吐量多少?
2、网线是什么类型的?

3、环网中挂了多少个网络摄像头?

4、所有设备ip地址是否固定?
建议排除:

1、软件扫描所有设备ip地址是否冲突

2、进入管理界面查看环网状态

3、检查网线是否损坏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