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6位指令B15为1时表示负数,为0时表示正数

楼主(2020-11-17):
为什么16位指令B15为1时表示负数,为0时表示正数

最近看一条PLC指令,其中有一段话,觉得不太理解,b15位不是储存数据的吗,列举16位寄存器不是能够存储32768-1的数据,怎么能为1或为0来判断正负数呢

网友A:
计算机或者单片机,不管处理数据是是啥,他们最直接的就是0.1数据处理及传输数据,如果不这样做,根本实现不了正负数区分

网友B:
楼主应该看看原码、反码、补码这一块。

网友C:
各种指令代码数据都是要变成0和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看看原码、反码、补码这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