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门控制器的安装与调整

楼主(2020-11-17):
电动阀门控制器的安装与调整

  电动阀门控制器的正确安装直接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和使用寿命,下面简单介绍电动阀门控制器的安装与调整主要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1、购的型号规格按图将其安装固定,后面板上的接地端子必须可靠接地。

  2、控制器和电动装置的电路图号是相同的,用电缆按相同的端子号把控制器和电动装置连接起来,如果用户不需要现场控制,12、13、14端子可不接。电动阀门控制器用于自控系统中时,12、13、14端子用于自动开、自动关对应信号的输入端子。

  3、按下电源键,电源指示灯亮,现场远控开关指向远控,远控指示灯亮。

  4、用手轮将阀门开启至50%开度处,按下开阀或关阀键,检查阀门的旋向与所按的按键是否一致,如不一致立即按停止键,切断三相电源,调换三相电源中的任意两相。

  5、按下开阀键,当阀门全开到位时,前面板上的开阀指示灯亮;按下关阀键,当阀门全关到位时,前面板上的关阀指示灯亮;当阀门在开或关的过程中需要停止时,按停止键,阀门停止。把4号和7号端子短接,前面板上的事故灯亮。

  6、当阀门处在全开位置时,调前面板上的调整电位器,使开度表显示100%处。

  7、现场远控开关指向现场,现场指示灯亮,短路12号和13号端子,阀门和开向运行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为点动状态;短路12号和14号端子,阀门向关向运行,为点动状态。

  8、后面板上的保险管5×20,1A。

网友A(2021-04-27):
.根据阀门类型选择电动执行器

1。多回转电动执行器(转角》360度)适用于闸阀、截止阀等。电动执行器输出轴的转动大于一周,即大于360度,一般需多圈才能实现阀门的启闭过程控制。
2。部分回转驱动装置--驱动装置向阀门传递转矩时,输出轴的旋转圈数小于1圈。不要求一定能承受推力。 常用于球阀、蝶阀等。

二、根据生产工艺控制要求确定电动执行的控制模式

1。开关型(开环控制)开关型电动执行器一般实现对阀门的开或关控制,阀门要么处于全开位置,要么处于全关位置,此类阀门不需对介质流量进行控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关型电动执行器因结构形式的不同还可分为分体结构和一体化结构。选型时必需对此做出说明,不然经常会发生在现场安装时与控制系统冲突等不匹配现像。
A)分体结构(通常称为普通型):控制单元与电动执行器分离,电动执行器不能单独实现对阀门的控制,必需外加控制单元才能实现控制,一般外部采用控制器或控制柜形式进行配套。此结构的缺点是不便于系统整体安装,增加接线及安装费用,且容易出现故障,当故障发生时不便于诊断和维修,性价比不理想。
B)一体化结构(通常称为整体型):控制单元与电动执行器封装成一体,无需外配控制单元即可现实就地操作,远程只需输出相关控制信息就可对其进行操作。此结构的优点是方便系统整体安装,减少接线及安装费用,容易诊断并排除故障。但传统的一体化结构产品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产生了智能电动执行器。

2。调节型(闭环控制)调节型电动执行器不仅具有开关型一体化结构的功能,还能对阀门进行控制,调节介质流量。

三、根据阀门所需的扭力确定电动执行器的输出扭力阀门启闭所需的扭力决定着电动执行器选择多大的输出扭力,一般由使用者提出或阀门厂家自行选配,做为执行器厂家只对执行器的输出扭力负责,阀门正常启闭所需的扭力由阀门口径大小、工作压力等因素决定,但因阀门厂家加工精度、装配工艺有所区别,所以不同厂家生产的同规格阀门所需扭力也有所区别,即使是同个阀门厂家生产的同规格阀门扭力也有所差别,当选型时执行器的扭力选择太小就会造成无法正常启闭阀门,因此电动执行器必需选择一个合理的扭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