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光电液位传感器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20-11-17):
光电液位传感器又分为单点式与多点式,单点光电液位传感器仅能检测某一个点的液位变化情况。比如将单点式光电液位传感器安装在水箱底部位置,那么这个液位传感器只能检测水箱底部的位置是属于有水状态或是属于无水状态。

如果将一个单点式光电液位传感器安在水箱的顶部,那么这个液位传感器就只能检测水箱顶部上方的液位情况。

而多点式光电液位传感器可以检测至少两个点的液位,如能点科技常规的多点式液位传感器,可以检测4个点。使用多点式的液位传感器检测多个点点液位,可以减少开孔,可以少接线,不用一个点安装一个传感器,而一个传感器又要接一次线。

比如一个咖啡机要实现液位检测及缺水断电双重保护,那么用单点式液位传感器要使用两个传感器。需要将这两个因为传感器分别开两个孔,分别需要将两个传感器分开接线,那无疑电路及安装会更复杂。

而采用2个点的多点式液位传感器,直接可以用一个传感器实现整个功能。如当液位下降到传感器的第1个点时,传感器给出信号,设备已接收到信号后控制电路实现提醒功能,提醒用户加水。当液位下降到第2个点时,传感器给出信号提示现水箱已是无水状态,由此实现断电保护。

多点式光电液位传感器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检测多个液位点,EPT的常规的多点式液位传感器可以检测4个液位点。其工作原理及液位控制精度高、可靠性高,及耐腐蚀、耐高压等特点都与单点的光电液位传感器一样。不同点在于多点是光电液位传感器输出的是频率信号,而单点是光电液位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信

网友A:
这个是面向哪些产业的,工业上一般都是底下开不了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