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1500通过多功能交换机与SMART触摸屏连不上解决方案

楼主(2020-11-17):
S7-1200/1500PLC通过交换机A型或S型与西门子SMART LINE精彩系列触摸屏连接不上,下面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1.通过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进入到多功能交换机后门设置界面里参数设置如下。125370204dff1515171281cda598670500530257.jpg

2.在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通讯驱动程序选“S7-200”、PLC设备[地址]填入多功能交换机内置 IP 地址 [默认: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另外SMART LINE 触摸屏(HMI)的 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而且最后一网段地址是大于200的)。01739B0FC2D489EC6253FFCAB20DF804320.png

3.在 S7-1200/S7-1500PLC的编程软件TIA Portal中,初始定义 DB 块时, 【优化的块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

4.博途中的设备组态--->属性--->防护与安全--->连接机制---->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打“√”。

5.博途中下面的“以太网地址”菜单栏里的“子网”添加一下,默认就行。(在线模式时添加不了,得手动改成离线模式后才可以添加)002E64260C8226B0BB7DBAA3E0167162320.png

6.注意:如果触摸屏中数据突然出现部分数据消失,请查看触摸屏的IP地址,这是因为DB块的部分数据没有显示出来。这时检查一下触摸屏的地址,如果IP地址最后一个段地址小于200的话,那么将触摸屏的最后一个段的地址改为200以上。这是因为交换机是通过对方的IP地址最后一个段的范围来区分上位机[电脑]和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注:上位机 IP 地址为:192.168.1.0-192.168.1.199; SMART LINE 的 IP 地址为192.168.1.200-192.168.1.255];只要最后一个段的地址小于 200,交换机就将该设备视为上位机[电脑]使用西门子 S7-300 TCP 协议,当地址大于等于 200 时就使用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以太网协议,并启动 V 区与 DB 块映射转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