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博图换电脑

楼主(2020-11-17):
各位大神好:
      装博图V16要个什么样的电脑配置,大概多少钱。谢谢。

网友A:
我的8G内存,512固态,装了V16,感觉瞬间不够用了。以后要换电脑,运存最少16G起步了、

网友B:
新换了台戴尔G3 3500的电脑,配置如下:
I7处理器;

512GB+1TB硬件;

32GB内存

6G独显

目前安装了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施耐德、罗克韦尔、台达、信捷等软件

运行博途无压力。

网友B:
给你来张硬件参数截图,费用大约9000:

网友C:
笔记本就按照thinkpad  P1笔记本的标准,自己在加个一样的内存和一个自己觉得价格合适的固态硬盘

网友D:
电脑配置会不会跟不上博图的更新

网友E:
版本台高了,用的配置也好。不过如果不干别的,只是工控用还好点。

网友F:
西家软件比较耗电脑

网友G:
西门子软件有“哄抬”笔记本几个"嫌疑"。

网友G:
弄个V14玩一玩足够了,何必跟上更新步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软件有“哄抬”笔记本几个"嫌疑"。

应该举报西家。

网友H:
没必要32G内存,16G内存也可以的,也不卡

网友I:
请尽量购买最好配置的电脑,毕竟不能单单的考虑V16,V17也要考虑了,明年初就要发布了.

HAVE FUN!

网友J:
我就说你们能跟得上人家的更新速度吗?

博图在更新不说,电脑也在不断更新。

网友K:
我都把  机械设计的工作站整来了  勉勉强强

网友L:
机械设计的工作站整来了  勉勉强强

网友M:
8G内存,512固态

网友N:
银色/i7-1165G7/14'' FHD(1920X1080) IPS高清防眩屏/16GB DDR4 3200 内存/512GM2 PCIe NVMe SSD固态硬盘/Nvidia GeForce MX450 2G独显/无光驱/Wifi 6 AX 2x2(intel)+蓝牙5.0/720P高清摄像头/指纹识别/3芯 45WHr长寿命电池/Win10 HB 64位(简体中文版)/1-1-0保修 6300.00含税带包鼠标

网友O(2021-02-25):
估计得6K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