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2e-s与cx-p通讯问题

楼主(2020-11-18):
欧姆龙plc  ca2e-s40dr-a与cx-programmer通讯不上,用的是打印机连接线,plc上没有以太网接口,改了很久也没连上,cx-p是9.72的,麻烦各位大佬教教,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连上PLC 在下载个驱动精灵,看看有没有提示你下载外设驱动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上PLC 在下载个驱动精灵,看看有没有提示你下载外设驱动 试试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需不需要远程协助

网友C:
换一根USB电缆,要注意需要安装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