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键启动多个开关(每次启动间隔30s)

楼主(2020-11-18):
需添加功能,一键启动多个开关变量,有没有大神有样例?是在脚本中添加还是在循环里添加?

网友A:
脚本也可以做个延时,启动加延时到,也可以把这部分交给PLC去实现

网友B:
在脚本实现好些,循环需要考虑循环时间,防止冲突

网友C:
尽量 不要去写脚本 多了容易死机啊  之前还弄动画 很丰富的那种  现在能弄成黑白的  就弄成黑白的

网友D:
用左移指令,加上右第一位置位指令,再用计时器实现循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E(2021-02-25):
用左移指令,加上右第一位置位指令,再用计时器实现循环(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这个怎么写

网友F(2021-04-02):
寄存器+变址

网友G(2021-05-20):
水一下,水一下,积分

网友H(2021-09-10):
延迟启动就可以了,PLC里很好实现的

网友I(2024-01-17):
用脚本写延时然后加一个循环“for”或者“while”

网友J:
按键按下,触发脚本,脚本中所有开关打开,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