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的连接

楼主(2020-11-18):
怎么解决MCGS触摸屏与PLC  S7-1200的连接,使用网络下载时通讯失败怎么回事,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这好乱啊

  1. 你既然用通用串口驱动那么你就是走的串口啊,但是你串口都没接

  2. 你插着网线呢,要是走网线怎么会用通用串口呢,不应该是通用TCP吗,还有你IP也没改啊

网友A:
1 调用左上角驱动 上面红框触摸屏IP 下面IP PLCIP,其他不用改

2 触摸屏上电 点住画面设置IP PLC CPU属性 设置IP

3 CPU属性 靠下面点 有个连接机制 PUT GET 勾选上

4 你倒数第二张图目标机名 这个我忘了反正就这俩 你试试吧

5 这是以太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调用左上角驱动 上面红框触摸屏IP 下面IP PLCIP,其他不用改2 触摸屏上电 点住画面设置IP PLC CPU属性 设置IP3 CPU属性 靠下面点 有个连接机制 PUT GET 勾选上4 ...



请问就是把本地PI地址和远程IP地址和目标机名改成显示屏上的IP 地址是吧,CPU属性在什么地方

网友B:
感觉楼主是想用网线去下载程序,你电脑IP设置同一个网段了吗?你电脑能ping到触摸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是想用网线去下载程序,你电脑IP设置同一个网段了吗?你电脑能ping到触摸屏吗?...



我是学生有些地方不懂,我现在就是电脑和显示屏与PLC之间不会连接,楼上说的连接机制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是想用网线去下载程序,你电脑IP设置同一个网段了吗?你电脑能ping到触摸屏吗?...



我现在用的是博途V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调用左上角驱动 上面红框触摸屏IP 下面IP PLCIP,其他不用改2 触摸屏上电 点住画面设置IP PLC CPU属性 设置IP3 CPU属性 靠下面点 有个连接机制 PUT GET 勾选上4 ...



请问连接机制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截图给我看一下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A:
你电脑能上网吗 私信你了 我远程连你一下 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网友C:
触摸屏、PLC、电脑要在同一网段,你把三者的IP改下试试

网友D:
莫非楼主是应届毕业生?

网友E:
触摸屏需要设置,在上电初始化开始,就点击触摸屏设置触摸屏IP

网友F:
触摸屏设置IP、同PLC在一网段上,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