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博图V13组态问题

楼主(2020-11-18):
主站是317-2DP    这是分布式IO从站IM151-1 分配地址时I100.0~I100.4没问题 ,I100.4~I100.7总是显示地址占用。我就组了个CUP和从站确定没有其他地方用过I100.4~I100.7。更换其他地址 也是低四位可以,高四位就不行了显示被占用。

着是怎么回事?

楼主:
西门子官网上找到了

怎样将 ET 200S 的地址分配到一起 (地址打包)?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18848628

楼主:
组态一个8DI的就可以输入高4位了

网友A:
为啥你一会儿问V13,一会儿问V14,我索性在等一等,等你试好V15,V15.1 ,V16后再来回答。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一会儿问V13,一会儿问V14,我索性在等一等,等你试好V15,V15.1 ,V16后再来回答。HAVE FUN!...



是V13  我打错字

网友B:
博图中每个从站DI/DO槽位占用 1 字节地址空间,只能改前面通道部分,后面地址部分是灰的不让修改并且是从低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