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与PT100连接

楼主(2020-11-18):
请问下大神我手上有一个 224XP DC/DC/DC  ,现买了一个PT100电阻温度传感器,我能够直接接在PLC上面测室内温度吗?

网友A:
需要加一个专用于接PT100的测温模块才行

网友B:
搞一个变送器,转换为4-20mA标准模拟量信号,本来PLC就自带模拟量输入,没必要单独买测温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一个变送器,转换为4-20mA标准模拟量信号,本来PLC就自带模拟量输入,没必要单独买测温模块...



正解!

网友D:
楼主,买一个PT100变送器,可以转换为标准电流或者电压信号,224XP本身自带模拟量输入,这个变送器如下图所示,某宝上可以买到,也不贵:

网友E:
直接用200系列模拟量输入模块就可以了。接线方式用两线制4-20MA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