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6,定位结束输出39

楼主(2020-11-19):
松下伺服A6 ,定位结束输出39

请问这个功能怎么用?  是不是电机完成脉冲后 会发一个信号出来是这样吗?

网友A:
39脚输出的是INP信号 当电机定位完成以后会有信号输出,一般默认10个脉冲以内定位完成,关于定位完成范围的相关设定可参考PR431 PR432 PR433参数,具体参数设置可以参考上海会通下载中心,免费下载!http://www.shhuitong.net/companyfile/2/

网友A:
39脚输出的是INP信号 当电机定位完成以后会有信号输出,一般默认10个脉冲以内定位完成,关于定位完成范围的相关设定可参考PR431 PR432 PR433参数,具体参数设置可以参考上海会通下载中心看下http://www.shhuitong.net/companyfile/2/

网友B:
信号 当电机定位完成以后会有信号输出,一般默认10个脉冲以内定位完成,关于定位完成范围的相关设定可参考PR431 PR432 PR433参数,具体参数设置可以参考上海会通下载中心看下http://www.shhuitong.net/companyfile/2/